PCB打不开了,急!!

楼主(2012-10-27):
由于之前不小心把电脑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月,现在该回来后原来做的PCB都不能打开了,有什么办法将时间系统改正确而PCB正常打开?我已经试过将license重新copy过去不行了,还有没其他方式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软件的问题还是PCB文件的问题?
如果是软件的问题重新**
如果是文件的问题在history文件夹下找到备份文件打开

楼主:
不是啊,是电脑系统时间被我提前了,比如说现在是2012.10.29,而我的电脑时间是2012.11.29,因为之前没发现,所以将时间改对后以前的PCB就没办法打开了。

网友B:
楼主用的啥工具软件?
应该和文件没关系吧,
要不传个文件,帮你试试能否打开?
估计是你软件的**问题居多

楼主:
楼主用的啥工具软件?
应该和文件没关系吧,
要不传个文件,帮你试试能否打开?
估计是你软件的**问题居多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PCB文件没有关系,我发给别人的时候是可以打开的,但是在我的电脑上必须把时间调整为我前一次正常打开这个PCB文件的时间点之后的任意一段时间才能打开,就是说比如我这个PCB在我的电脑系统时间下是2012.11.28,15.00修改的,可是现在的准确时间应该是2012.10.28,15.00,如果我将电脑的时间改为2012.10.28,你们这个就不能打开了,我是想问下这种情况下怎么将电脑时间调整后PCB仍然能打开?我以前好像在哪见过一个类似的案例说将某个文件下的时间修正就可以的,但是具体记不清楚了,又不想重新安装PADS 软件.

网友B:
在找不到解决办法前,重装软件是最快的

楼主:
在找不到解决办法前,重装软件是最快的
引用 网友B:

最快的莫过于沿用这个错误的时间吧,O(∩_∩)O哈哈~,不过我还是想探究下有没其他解决问题的方式

楼主(2012-12-10):
引用 楼主:
最快的莫过于沿用这个错误的时间吧,O(∩_∩)O哈哈~,不过我还是想探究下有没其他解决问题的方式 ...

已经找到最佳解决方案了:每天修改下时间,保持这个时间的日期不变,如果有ECO的话就将时间提前一两个小时,就这样一致等到你修改的那天刚好是北京时间的那天就可以了。这让我一直过了半个月的11.30啊!

网友C:
把软件目录下的ECO记录删除掉,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2013-10-17):
看过一个帖子说将PCB文件复制出来,然后重启电脑进入安全模式,将C盘下的最近保存的文件复制到其他盘,不过还要复制font,看了有点复杂,所以觉得最简单的还是改电脑时间好了

网友D:
你可以直接用一个不需要**的绿色版AD打开的吧

网友E:
重装吧,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