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如何控制8*8*8的发光二极管!

楼主(2012-10-27):
用单片机控制8*8*8的LED,需要什么元件,运用什么原理?希望向各位求教一下!

网友A:
8*8还是8*8*8?
看用的是什么样的LED,需要多大的驱动能力。

网友B:
8*8*8的LED是神马意思?

楼主:
3# drci 呵呵,就是立体显示呀!

楼主:
2# 阿南 额,用二极管,为的是显示一个立体效果!呵呵

网友A:
发关二极管有大有小的,所需的驱动能力也是有大有小的。
8*8*8,用8*3个IO驱动,驱动能力要强,看是否可行。

网友C:
简单的很,

看看街上的条屏,两个汉字就是8*8*8,

网友D:
共阴还是共阳的LED

楼主:
9# hlzhaowu 共阳,呵呵

楼主:
6# 阿南 是共阴极,然后利用IO口和芯片实现控制多个发光二极管,那还要加电阻的话,不是要加很多个?呵呵!我是新手,谢谢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E:
二姨家的DIY有这个东东的实物效果图,很漂亮。

网友F:
网上大把啊,看你怎么搜了

网友G:
就是做个光立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