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1473使用问题

楼主(2012-10-27):
在使用max1473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第一脚与最后一个脚连接的晶振(6.6128M或13.3225M)不起振,晶振在淘宝买的,买了两家的都不起振,加各种电容电阻都试过,然而,我换上手里头样品上的那个晶振就工作正常;我想请问下使用过的同胞们,是不是这个芯片对晶振有什么要求,还是我的使用问题造成?(而且这两个晶振又比较难买)

期待各位指点下!

网友A(2014-12-21):
最后起振了没有,我这边开始也是这样的,最后换了一家晶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