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下载到FLASH里不运行

楼主(2012-10-27):
(无正文)

网友A:
莫非你的板子电路有问题,你检查检查,在开发板里就好好的, 换成你自己做的板子不行了,肯定你自己的板子有问题,没有达到系统启动的要求。比如你的最小系统部分就无**常运行。

网友B:
下载到flash里后用仿真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