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民用音响中DSP的应用

楼主(2012-10-27):
可以谈谈民用音响中DSP的应用吗?

楼主:
例如,要在目前最流行的SACD(音频)系统中使用DSP来完成系统操作的控制、数码音频信号的处理等等,有相关的开发工具吗?

楼主:
没做过,帮顶吧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纠结。。。

网友B:
确定数据宽度

网友C:
选择是8位数据宽度/32位数据宽度/64位数据宽度吗?

网友D:
64位有8个字节,BE把它们分8个(有些不是8个),每个对应用于选通一个字节

网友D:
BE0连到ED[7..0]对应的SDRAM 的DQM上,。。。。。。。。

楼主:
哦。。虽然看不是很懂,但也非常感谢

网友E:
DSP芯片采用的是双混响技术,它包括了REVERB(混响、空间)的运用,适当地运用REVERB技术,能有效地增强KTV歌唱时的]饱满度与轻松性。

网友F:
硬盘驱动器、通用调制解调器、数字答录机,很多应用的

网友G:
用那类晶片制作是次要问题,无论是KTV/PA/家用的KARAOKE,真实声音好才是王道,效果只是味精....

网友H:
没有做过   音箱上用dsp还是头一回   以前没听说这么玩  使用dsp的音响应该是属于发烧级别的了   这个价格应该是相当的贵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