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导放大器求助

楼主(2012-10-27):
各位前辈,我是菜鸟,只有14分了,见谅!    下面说我的问题,做了一个电流/电压转换器,PCB如图1所示(4层板),但是用五位半万用表测,总是不对。结构很简单,按照图二的五种形式用五位半万用表测,测量结果如图中文字记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大哥指点啊!祝前辈们万事如意! AD549.pdf (1.36 MB) 最后补充一下啊,电流源是1.26mA,我弄错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网友A:
1.26A电流?采样电阻1k?这电阻上的电压不得上千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采样电阻500欧呐

楼主:
2# anybody 不好意思啊,是mA,我写错了,见谅啊!

楼主:
2# anybody 采样电阻 500欧,1K的是额外加上去的,为了测式用。

楼主:
哪位前辈能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