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处理器控制系统的能力

楼主(2012-10-27):
DSP的作为中央处理器控制系统的能力已经达到什么水平?

网友A:
处理速度3G

网友B:
早就超过了,貌似我看到一个宣传材料,某公司一个多核集成产品号称有10GHZ。当然我对这种说法稍有怀疑

网友C:
发展速度让你想象不到!

网友D:
一般使用的是F2812,觉得速度挺快的,没想到有的DSP速度达到这么快了

网友E:
DSP微处理器(芯片)一般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1)在一个指令周期内可完成一次乘法和一次加法;
(2)程序和数据空间分开,可以同时访问指令和数据;
(3)片内具有快速RAM,通常可通过独立的数据总线在两块中同时访问;
(4)具有低开销或无开销循环及跳转的硬件支持;
(5)快速的中断处理和硬件I/O支持;
(6)具有在单周期内操作的多个硬件地址产生器;
(7)可以并行执行多个操作;
(8)支持流水线操作,使取指、译码和执行等操作可以重叠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