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CCD的吗?

楼主(2012-10-27):
CCD, CD, AD
有做Kodk CCD的同仁吗?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讨论,我比较熟悉02150与AD9928,AD9920,有人要的做的吗?可以一起探讨

楼主:
看来做的人不多啊

网友A:
做CCD的模拟驱动有一定的难度,但关键还是后面的ISP处理水平,对吧?

网友B(2012-11-29):
先前做CCD,现在改做CMOS了

网友C:
CCD很讨厌啊,还是cmos好设计,可是cmos的性能有缺陷,便宜的有ROLLING SHUTTER问题,贵的有FPN问题。楼主是安防行业还是机器视觉?还是搞那种拍星空图的相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D很讨厌啊,还是cmos好设计,可是cmos的性能有缺陷,便宜的有ROLLING SHUTTER问题,贵的有FPN问题。楼主 ...

我是做智能交通这块的,目前CCD图像上老是有噪声,搞了很久也没搞定,不知道你之前做CCD时有遇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CCD的模拟驱动有一定的难度,但关键还是后面的ISP处理水平,对吧?

就是有点烦人,目前图像倒是比较可以,就是上面有竖条噪声,搞了几天也没有搞定,不知道你之前做CCD时是否遇到过类似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做,呵呵

是做Kodak CCD的吗?我现在图像上有竖条噪声,搞了很久都没有搞定,快崩溃了,你做CCD时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做,呵呵

是做Kodak CCD的吗?我现在图像上面有一些竖条噪声了,搞了很久了也没 搞定,不知道你当时做CCD时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D:
可以推荐一款CCD吗,要求达到500帧,像素最好100万以上,图像质量要好,成本是次要的。

网友C:
竖条应该是数据信号或者时钟布线或地回路引起的干扰,频率很高。
500帧的CCD没见过,CMOS的有

网友C:
cmos质量好的很贵,而且不一定买得到,差一点的应该可以买可能要200美元上下吧

网友E(2013-04-11):
我现在正在用柯达02150和AD9928做CCD前端,用于卡口相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正在用柯达02150和AD9928做CCD前端,用于卡口相机

你做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断电重启后图像效果变差的现象。。

网友E:
最近板子刚回来,最近才焊接好,准备调试了,等有问题再和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