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送问题

楼主(2012-10-28):
CPU与I\O进行数据传送时,CPU要检测外设的状态,它是如何检测的? 是计算机自己检测还是我们用程序去检测? 如果用程序的话程序应怎么写?

网友A:
几种方法无外乎检测设备寄存器,设备映射内存区,外设中断通知cpu其状态等

网友B:
基本上都是编程去检测

网友C:
只要认真看书不难理解

网友D:
wndows下好像不能这么操作的

网友E:
就是程序给指令 计算机就自己检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