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插入电脑的是USB还是电源

楼主(2012-10-28):
PC机是怎么区分插入电脑的是USB还是电源呢?

网友A:
通过USB差分线来区别的

网友B:
对,一般USB电源接口好像不接D+/D-的。

网友C:
电源的话,肯定是不能和PC机进行通信的。

网友D:
通过USB差分线来区别的
引用 网友A:
完全正确

楼主:
哦,知道了。。

网友E:
是不是要检测有无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