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2-10-28):
有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为什么现在已经有这么的充电管理IC了,为什么不用电源管理IC,单芯片做手机充电器呢,如果是直充的话我想可能没法隔过手机检测电池的电压,而没有做,但是如果是座充呢,不就是直接对3.7V锂电充电吗,为什么见到的手机充电器的电路还都比较复杂呢。

第二:下图的这个充电器是我在网上买的,用了半个月,就坏了。不能充电了。插上电池,还没充几分钟,指示灯就显示电量已满。导致无法充电了,拆开一看,发现里面除了有个光耦,剩下就剩电容电阻,二三极管了。没有什么IC,我想这个应该是用模电知识,搭的电压比较器之类的电路吧。因为模电比较差,所以看不懂,也没法维修。想搞懂原理,给自己维修下。不知道哪位有相似的原理图是最好了。

网友A:
1.现在手机的充电输入一般都整合在USB上,如你所说,无法检测到内部电池的电压,手机内部一般是集成的电源管理方案芯片,带了充电管理,不需要外面操心;其次现在手机充电器的成本比用芯片的方案还低。

2.你的这个充电器是通过USB给手机的,不是座充吧。所以推测是你的手机或者电池出了问题,而非充电器。要验证,你只需要看看充电器输出的5V是否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A:
另外还可以把手机插电脑上看看能不能充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多功能的,既有座充功能,也有USB直充功能。

楼主:
另外还可以把手机插电脑上看看能不能充电。
引用 网友A:

我确定是座充坏了,因为我用我的手机直充就可以给手机充电。

网友A:
Q2和另外两个三极管样的东西型号发上来看看呢。估计座充也是个歪的恒压充电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Q2=SW 13003A

Q4=C945

网友A:
恩,你Google一下这几个东东是啥就清楚了,8050是三极管,很常用,331估计是个基准之类吧,那个大的应该是开关管,如果里面没有充电管理芯片,那就肯定是歪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了查资料发现那几个三个腿的都是三极管啊。

里面没有什么IC只有一个光耦,这个应该是搭的电压比较器之类的电路。

网友A:
那就基本可以肯定是个歪的充电器了,尽量不用,伤电池。

网友B:
13003A就是高压中功率开关管,这在开关电源中很常见。
C945是三极管。

一般低价充电器如用基准都会用国产431的,看看背面有否贴片的431?

网友C:
这种东西最好不要去搞它,危险!!

网友D:
电池最好不要用座充,现在的充电器山寨太多,很容易充坏电池

网友E:
LZ的相机不错。呵呵

网友F:
看了一下楼主上传的图片,就知道这是一个工艺简单的山寨充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网上买的,6块钱买的。当时是买了块电池,顺便买了个座充,用了半个月就坏了。

网友G(2013-09-17):
背面有431-----这个还不错的了,电压电流都有控制,基本上能保证安全的.

网友H:
:lol五六块钱的死的毛都没有,没有上十五块的,都是很快就坏的,

网友I:
几块钱,满大街都能买到!

网友J(2015-02-26):
RCC充电方式,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