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拼板与工艺板

楼主(2012-10-28):
(无正文)

网友A:
两块板的工艺板不同,做V还是做孔?不通啊

楼主:
我是用KEEPOUT层画的,应该会做成VCUT吧

网友B:
可以做,文件说明一下工艺边就可以了,不过你这两个工艺边宽度不一样  这种的没做过

楼主:
两个板子大小不一样,只是补板对齐。

网友C:
不同的板子做拼版要加钱的,但是可以做
你和厂商说一下就好了,他们会拼的。

网友D:
可以做的,你给他们文件他们会修改下拼板的,形状可能不一样,增加个几拼,肯定是可以的,
反正按面积来算,至于说要加钱,纯属忽悠。

楼主:
我钢网都开了,只是增加工艺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