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不能显示中文

楼主(2012-10-28):
我最近用MPLAB X IDE软件,打开程序后,注释不能显示中文,请大家帮助一下,

网友A:
没用过这么高版本的,但是推荐你用UE来编辑,横竖都没有问题了。

楼主:
不用了,时间耗不起,还是用wave-vw再加Hi-tech 8.05,好用,放心!

网友B:
把源文件保存为unicode编码,不要存为ANSI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