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lkloop问题

楼主(2012-10-28):
用MFC做一个上位机软件,调用的是CY7C68013A型号的USB芯片。看了一下别人写的,有些把bulkloop包含进去了,有些没有,具体我都不知道要不要包含

网友A:
你要明白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做这个有什么原因吗?

楼主:
我实现的是视频传输,所以需要高速传输

网友C:
建议楼主下个CY7C68013A的软件开发包SuiteUSB 3.4

网友D:
安装目录下C:\Cypress\Cypress Suite USB 3.4.4\CyAPI\examples就有bulkloop上位机的代码。

网友E:
是不是用到了DSP和FPGA啊!

楼主:
用最早版本的EZ-USB Control Panel 能够加载FX2LP版本的芯片的程序么

网友F:
印象中,好像老版本的EZ-USB Control Panel 是用ezusb.sys的。新版本Cyconsole的是Cyusb.sys的。

网友G:
是有点区别的。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