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库Q格式疑问

楼主(2012-10-28):
dsp库中 q格式表示的疑惑

typedef int8_t  q7_t
typedef int16_t q15_t
是不是意味表示的整数部分只有一位了?

另外数据范围-8 to +7.996 如果不用浮点直接运算,用Q格式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A:
LZ可以看下你用的数在什么范围内,查Q表,就知道给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