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2-10-28):
本人不是电子专业毕业,只是略懂。求各位高手帮助。
本人有一台机子,工作时间是用储存块:12F683记录的,我想调一下,不知道怎么调。手里有储存器读写器,不知道怎么改,求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
有人吗?求指导呀!

网友A:
至少得给你上一个月课

楼主:
麻烦问一下,里面的数据不是调一下就可以了吗?

楼主:
其实,就是农机上面的电子显示工作小时的模块。我拆下来看见是12F683连接着显示屏,所以想调一下里面的数据,从而把农机的工作时间调短一点。

楼主:
求高手指点呀

网友B:
找个人给你调吧。 这个你调估计还得东西 ,伤不起。

网友C:
你可以先做个单片机,然后连接你的这个存储器,然后通过串口控制单片机读取和擦写里面的数据,读到电脑里,你找到你修改的地方,修改了,保存好后,再发到串口,让单片机下载到芯片

楼主:
[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2[/localimg][localimg=180,135]3[/localimg][localimg=180,135]4[/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

楼主:
这是图片

网友D:
作奸犯科的事情没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