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91 使用请教

楼主(2012-10-28):
请教:
我想用PCF8591输出一个可调的直流电压,但是用万用表试试,他的变化电压只能到3.6几v就不上升了,还有,里面输出的数字量,具体代表几v怎么来的啊

网友A:
输出电压的最大值取决于它的参考电压,即VREF,所以楼主检查一下该芯片的VREF是多少伏

网友B:
这种基本问题看手册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