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7128怎么接有源晶振?

楼主(2012-10-28):
(1)EPM7128有两个全局时钟,GCLK1和GCLK2,这个要接外部晶振,接到哪个端口?

(2)晶振接到其它IO口可以吗?

(3)必须是有源晶振吗?

(4)EPM7128可以需要多大频率晶振?

本人这次画板子,程序中需要时序电路,但是没接晶振,板子是不是要废了?

网友A:
1. 任何一个都可以。
2. 可以,但是效果肯定不如接到GCLK
3. 最好是有源的
4 这个不清楚。

废不废,我没法判断。应该是有点那个意思

网友B:
猴哥就是专业,嘻嘻,顶一个,
:)

网友C:
3. 最好是有源的
应该是必须是有源的吧。

你的芯片上有其他芯片提供的时钟信号之类的吗,也不是一定要用晶振,时序电路的产生必须要有周期信号。
实在不行你还可以飞线啊,废板子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源晶振接到GCLK后,需要怎么配置么?

网友B:
物理线路(pcb)上直接接上,记注一定要接入GCLK_P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