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EBI总线加驱动器导致nandflash无法启动

楼主(2012-10-28):
如上图所示,U9为总线驱动器,U11为二 4输入与门作为总线驱动器的方向和使能信号的逻辑控制。
1.现在通过SAM-BA软件进行调试,SDRAM能正常使能,norflash能正常使能,但是nandflash无法使能(5块全部都不行),FPGA未尝试。
2.通过示波器与以前没接驱动器的板子相比较,当均去掉nandflash的片选跳帽时,通过SAM-BA软件使能nandflash时,波形一样;但是当一插上nandflash的片选跳帽后,加了驱动器的板在片选一直为低,读写引脚全部没有信号,而不加驱动器的板子,一切正常。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地方出来问题,我甚至把U11直接去掉,通过飞线直接把nandflash的片选接到驱动器的片选,nandflash的nwe接到驱动器的方向控制上,但是仍然不行。
我现在怀疑的问题:
当初我们认为EBI总线的读写信号只要片选拉低,如果nwe为低,则是写,如果nwe为高,我们就假他在读,不知道这样假设对不对?

网友A:
NOR正常,说明16C245驱动正常。所以,我认为很大的可能在于U11上NAND控件信号可能还没理顺,或者楼主在逻辑上还没有理正确,建议可以这样:NAND的信号直接拉去控制16C245,不要让NOR和FPGA参与进来,只有NAND,看是什么情况。另外重新理一下NAND的各种控制信号,不要存在原理上的低级错误。
nWE低为定,而高为读,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他还有可能有nRE,即读使能信号,所以除了规格书上有明确标出外,都不能这样认为。

楼主:
阿南
谢谢及时回复。
1.我现在就是去掉了U11,直接把nandflash的nwe接到驱动器的方向控制引脚,nandflash的片选接到驱动器的使能上,但是仍然不行
2.恩,谢谢你的提醒,我再看看时序和相关资料,希望能找到原因
3.我上一条网友的回复,不知道与NANDFLASH的片选有关没有?

现在大家都在等我这个板子调好,急死了,希望能够补救

网友A:
把驱动器的使能直接接个电平,让他一直有效。
另外把驱动器的方向用处理器的NAND控制器输出脚nWE和nRD控制

网友B:
1,NAND的片选实际上是GPIO。
NAND是一个特殊设备,采用IO模块的方式进行。

2,另外,NAND FLASH一般站用了AT91系列的NCS3,这个作为ALE,和CLE,
这个也必须做处理。

网友C:
奇了
一般的ARM对nandflash都有推荐链接图的啊,引脚也是固定的,怎么会有片选用GPIO,读写用一根线的情况(虽然不是说错,但是驱动必须重写,极其麻烦),建议楼主直接参照推荐图飞线,把nandflash调通,再考虑怎么修改吧

还有,不建议把nandflash与norflash加隔离,把fpga隔开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我试了一下,但是这样导致EBI总线一直被占用,导致软件都无法进去,能再给我一点思路吗

网友A:
启动的时候,你的软件存在哪里?没有有仿真器之类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我把nandcs的片选去掉,用nadflash的读写使能相与 作为总线驱动器的使能,现在nandflash能够下载代码了,但是重启后仍然不能启动Linux,我们ARM主时钟用的是有源晶振,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现在怀疑是bootstrap或者uboot里面应该修改相应寄存器,仍然很纠结

网友C:
但是重启后仍然不能启动Linux
是uboot进不去还是内核进不去
如果是内核进不去的话一般是内核启动参数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以前的板子能够正常启动,所以我们就用的以前的uboot文件下进去,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板子ARM主时钟用的是有源晶振,而以前用的是无源禁止,昨晚叫软件部同事改了一下寄存器,但是仍然跑不起来,不知道还有其他原因没有,纠结啊

楼主:
现在的现象是把以前的文件下进去,仍然弹出RoomBoot,所以uboot都跑不起来,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解决办法,请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C:
你加载的bootlaod程序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很重要)

网友C:
你以前的板子也是用nandflash直接启动的吗?
atmel可是推荐用dataflash启动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是从nandflash启动,以前板子可以启动,用的是uboot啊,也就是以前板子跑的程序

网友C:
看样子你连bootstrap都可能没起来
你下载程序前有先全局擦除一下nandflash吗
实在不行建议你把原来好的板子上的nandflash拆过来,焊到现在的板子上,如果都有问题的话就只剩下硬件的问题了。
还有你所提到的有源晶振的问题应该是没关系的,你量一下18.432M和32.768K的两个晶振的输入引脚,只要都有效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官方说如果是外部时钟的话,需要修改相应寄存器,但是修改了仍然不行,应该是bootstrap没有跑起来吧!今天几乎没有进度,整个部门都停滞了,就等到我的板子调好,都调了一个多星期了,现在感觉有点累,有点乱....

网友A:
查看数据手册,有些ARM处理器(楼主用的是哪个处理器)需要设置输入时钟的,通常是和设置启动NAND类型差不多的哪几个脚。三星的叫OMn,不知道你用的处理器是哪个。

网友C:
你为什么不先用无源晶振飞线呢,问题点必须一一排除才能有进展,不要先纠结原因。
等到问题解决了之后再一一退回去,找出问题的原因。
看你的描述问题应该不止一处,建议你最好完全参照atmel的推荐电路(不一样的就飞线),确保硬件上没有任何问题,把思路理顺。
而且你最好准备2块板子,BGA封装的最怕焊接不良啊。

网友C:
另外给你几点建议(你用的应该是9G20吧)
1、bootstrap的名字必须要叫isp-nandflash-XXXX.bin(就是bootstrap默认的名字),AT-ISP1.10一下的版本会识别名字的,1.13以上版本不用考虑。
2、bootstrap中dataflash的速度调到5M以下(默认应该是30M),不然有可能导致dataflash起不来,nandflash不用考虑。
3、bootstrap中在串口初始化完成后,可以加打印,用于判断bootstrap是否启动,还可以用于判断内存的连线是否正确。
4、不建议从nandflash直接启动,有硬性bug(当uboot打印到sdram字样附近时按reset按键有3%左右的几率会导致芯片当掉,而且在按reset都不能恢复,也就意味着看门狗失效,必须重新上电才可以,和atmel 的FAE沟通过,结果他们测试发现他们的demo板也有此现象,悲剧!)。
我已倾囊相受,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阿南从头到现在一直关心这个帖子,我用的是ATMEL的AT91SAM9G20,datasheet里面说如果用时钟需要改寄存器CKGR_MOR的MOSCEN和 OSCBYPASS位,即关掉内部的振荡器,但是我们在bootstrap里面修改了,仍然不行,今天打算求助技术支持

网友A:
求助技术支持是正确的

网友A:
论坛只能起到辅助作用,特别是项目比较急的情况。

网友C:
实践会告诉你,技术支持都是水货,不如阿南好用,哈哈

网友A:
哈哈,楼上这话我爱听:lol,不过说实在的,FAE也不都是水货,越大的公司,特别是芯片原厂的FAE也都很利害的,很多也是在做研发的。关键是他们熟悉自己的产品,而且他们求助他们国外的工程师帮忙验证。

楼主:
好久没上了,居然有这么多回复,很意外。
1.现在我们通过bootstrap打印发现,不能读nandflash的ID号,但是SAM-BA软件却能都读,这点我们怀疑bootstrap的SMC速度和SAM-BA软件速度不一样导致的,更改bootstrap降低主频等参数还是无法启动,jlass说的对,我们现在就是把驱动器驱掉了,直接飞线,现在除了晶振是有源的外其他都是一样的了。(无源晶振估计不好飞线了,Xout未引出),还在修改bootstrap,下午应该能有结果。
2.技术支持很给力,昨天答应3点到来却没来,4点半打电话没人接,今天打电话提示号码过期(呵呵,也许我们公司太小了吧)
3.继续调试,虽然没有方向,谢谢你们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环境是:
ARM:AT91SAM9G20 B版
SAM-BA2.12(2.8不行,而且2.12有的电脑能装有点却装不上)
启动方式nanflash,公司一直用nandflash启动
板上有dataflash,但是被我接到spi1上去了,SAM-BA软件只支持spi0下载

网友C:
既然你们公司决定用nanflash启动,我就不多说了
关于晶振的问题我任然认为不用改配置,没有那种芯片可以智能到区分的出是使用晶体输入还是用晶振输入(其配置项应该主要是针对输出的),你用SAM-BA软件却能读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把晶振去掉SAM-BA软件应该也是不行的,你可是去实测证明一下。

网友A:
SAM-BA能读,那基本锁定软件问题了

楼主:
谢谢大家,昨天把驱动器取下,直接飞线,相当于不用了,现在能跑起来了,由于项目进度问题,现在打算先飞线再说,至于根本原因,昨晚和老大讨论了一下,也没结果,大致认为是驱动器使能的先后问题或者方向问题导致影响了总线读写...
现在还有很多疑问
1.为什么在SAM-BA软件使能nandflash时,sdram片选一直拉低
2.为什么用驱动器是norflash能使能但是nandflash不能,到底是什么影响nand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