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调试与电脑死机

楼主(2012-10-28):
(无正文)

网友A:
USB转串口,用的哪个芯片?

网友B:
对,有些USB转232芯片需要更换驱动才行,有些只能更换其他USB线,例如CH340/341, FT232的质量就很好。 :)

网友C:
通讯出错导致电脑死机

网友D(2012-12-25):
win7下 不支持232通信

网友E:
楼上说的有道理,楼主的电脑是win7系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