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绘图工具选择

楼主(2012-10-28):
AD09与CANdence相比candence的优势在哪,EDA绘图工具是否都是使用手动布局布线,自动布线有用吗?

网友A:
有用自动布线  cadence自动布线如果设置的好的话  布得还可以   不过最后都要手动调整

网友B:
现在一般多用交互式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