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频的问题

楼主(2012-10-28):
为什么高频信号易通过小电容,而低频信号易通过大电容!

网友A:
充放电速度嘛

楼主:
能在详细一点吗?在下小鸟一只!

网友B:
谁告诉你高频信号通不过大电容了?容抗Xc = 1/(2*Pi*f*c),自己用数学看一下。

楼主:
不是不通过,是不易通过,是高频信号更易通过小电容,谢谢

楼主:
明白了,多谢各位

网友B:
你看一下那个数学表达式,算一下就知道了。如果你说的是电解电容之类卷绕结构ESL对高频的阻碍作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电容不是理想的,有寄生电感,电感会阻碍高频通过。

因为一般你认为的“大电容”都是电解,特别是铝电解,其卷绕工艺导致ESL比较大,所以通高频特性受限,“小电容”一般是陶瓷,ESL小,所以高频特性好。

你的“大”“小”定义不准确,导致了你理解混乱,正确的提法是“不同类型的电容,对高频信号的阻碍作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虽说不是很明白。不过等学了模电后面的直流稳压电源应该就有更深刻的理解了,毕竟现在还只学到FET。

网友B:
你Google“电解电容 ESL”就知道了。

网友C:
电容阻抗越小,越容易通过,
Zc=R-1/(2*Pi*f*c)+2*Pi*f*L
对于低于电容谐振频率时,忽略感抗&ESR,
Zc=Xc = 1/(2*Pi*f*c),
此时,相同容量值的电容,频率越高,容抗越小。
高于谐振频率,忽略容抗&ESR,
Zc=Xc = 2*Pi*f*L
电容渐渐表现为感抗,频率越高,感抗越大,
而大电容通常具有较大的ESL,造成谐振频率下降,导致在高频时大电容阻抗可能还不如小电容阻抗低。

网友D:
主要是由于频率不同导致电容的阻抗不同   这个有公式的   呵呵

网友E:
这个问题关键点在于电容的制造工艺,大容量电容通常会做成多层的折叠,就形成一个等效的小电感,低频的时候这个电感的感抗可以忽略不计,可以套用容抗公式,高频的时候这个电感就会跟电容形成谐振点,形成一个倒三角的频率容抗图

网友B:
楼主,你是不是可以考虑结贴了,你的好几个帖子都没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