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电源

楼主(2012-10-28):
为什么许多电路要加负电源?

网友A:
因为有负信号要处理,放大电路输入输出范围一般不能超过电源范围。

楼主:
是为了差分输入吧

网友A:
差分输入是指所用信号是两个输入信号之差值,与是否双电源无关。给你打个比方,让你站在地板上往下跳,你跳得动么?要想能够同时往上和往下跳,你就得漂浮在电源和天花板之间才可能。

网友B:
四楼说的太对了,看你想把信号怎么跳了

网友C:
上帝创造负电源,我们就可以好好实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