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中交流通路中Rc和负载电阻Rl为什么是并联?

楼主(2012-10-28):
书上说直流电源视为短路,所以并联。我由此产生了几个疑问:
1 既然直流电源Vcc短路,是不是可以全部忽略直流电源,那么三极管岂不是集电极正偏了?对于电流的放大是什么提供的能量?
2 能不能帮我分析下输出端的电流怎么流?因为我认为Rc和Rl不是并联的,而是Rl和三极管并联,在和Rc串联。
     这个问题困惑我好久了,求大家帮个忙,谢谢

网友A:
你还是不明白静态工作点这一概念

网友B:
助人一臂,胜造浮屠3级
1.信号通过电源时,没有受到阻抗,那不就是零电阻吗,那不就是跟短路一样吗
2.所谓“视为”就是指“这么理解”“这样效果”,不是真的短路电源!
3.“电源视为短路”后、从C极输出对地看来、就有用信号而言,RL和RC难道不是并联着么

网友:
你在交流通路里面,电源的电位不管你信号怎么变。他不都是一样持续恒定的吗。
那就可以认为是对地短路的呀。(只适用于小信号模型)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