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2812和E1通信但是碰到问题

楼主(2012-10-28):
2812中的McBSP是如何配置的,采用哪款E1的收发器是比较合适的,两者之间还需要什么辅助的外部设备吗?看什么资料对这个有帮助?E1中的时隙插入抽取的原理是什么一直搞不懂求解释

网友A:
2812中的McBSP是如何配置的
这个看datasheet,确实有点复杂,但是看懂了就好。

采用哪款E1的收发器是比较合适的,两者之间还需要什么辅助的外部设备吗
一般的都行,看你怎么用了

看什么资料对这个有帮助?E1中的时隙插入抽取的原理是什么一直搞不懂求解释
看芯片的datasheet,看三遍,你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