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中的时隙插入抽取的原理是什么一直搞不懂求解释

楼主(2012-10-28):
E1中的时隙插入抽取的原理是什么一直搞不懂求解释(我想把监控信息插入E1的32路中去,只占用一到两个时隙)但是方法不知道的说...求高人指点...就算不知道方法能给我推荐一本相关的书籍也行,谢谢了

网友A:
不就是32个时隙中占用一个时隙么,一般的E1芯片都有此功能的啊。
你去看看PCM(脉冲拨码调制)和TDM(时分复用)的原理就可以了,这点内容根本写不了一本书。

网友B:
对于技术俺不是很懂哦,不多您有电子元器件的需求可以找我问问哦,http://photo.blog.sina.com.cn/u/2209822450 这是俺的博客,

网友C:
抽时隙现在用得很少了……
如果非要用,建议买成品,落后的东西自己做太不划算了,做着做着你就会发现这个停产那个买不到

楼主:
谢谢了,我再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