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或MOSFET做电源控制开关

楼主(2012-10-28):
有一个传感器,电池供电,所以在使用时才自动打开电源,如何做一个简单的电源开关电路?要求:
1.电压6V
2.电流最大时达到700ma
3.关断时几呼不耗电
一开始想用三极管SS8550做一个开关,可是经计算,正常使用时基极电流也挺大
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MOSFET,做这种开关,最好是价格别太高(2元以以),体积也别太大(TO92的最好)。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PMOS
型号 AO3401

网友B:
半导体公司官网设置条件搜

网友C:
你那边对封装之类的有其他要求没,如果方便可将具体参数发一份给我进行型号匹配,QQ:2219795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