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ILINX的ip核中的最大频率和消耗资源的问题

楼主(2012-10-28):
想问一下:(1)XILINX的IP核的PDF文档中的最大频率FMAX和消耗资源情况是怎么得到的???

(2)比如,俺自己写了一个模块(或修改了别人原来的模块),如何知道该模块的最大频率和资源消耗情况???

网友A:
1.XILINX自己测试出来的。
2.实现完了,可以看到相关内容

楼主:
2# GoldSunMonkey 猴哥回复真快

实现完了,可以看到该模块消耗的资源情况,这个俺知道。但是最大频率如何得知???
不会是这样的笨方法吧:
(1)比如,这个模块只使用一个名为clk的时钟,在UCF中对clk做一个周期约束,比如100MHz。
(2)然后用ISE实现这个模块
(3)实现完以后如果静态时序分析报告没有错误,则说明这个模块可以跑到100MHz。
(4)然后回到步骤(1),在UCF中提高clk的频率,比如提高到200MHZ,又重复步骤(2)和(3),知道时序分析报告报告clk时序无法满足为止,这时UCF中设置的clk频率就是模块的最大频率。
??????

网友B:
2# GoldSunMonkey 猴哥回复真快

实现完了,可以看到该模块消耗的资源情况,这个俺知道。但是最大频率如何得知???
不会是这样的笨方法吧:
(1)比如,这个模块只使用一个名为clk的时钟,在UCF中对clk做一个周期 ...
引用 网友A:
生成报告的时候就有了最大频率。

网友A:
生成报告的时候就有了最大频率。
引用 网友B: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