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JTAG的制作。。。PL2303电路模块出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
手头有430G2452的单片机,想自己动手做一个下载程序的模块,launchpad上是通过一个F16的单片机来下载调试的,用的SBW模式。能不能用一个USB转串口的芯片就可以下载调试?像PL2303.我这两天用PL2303焊了快板子,开始能够收发数据了,用串口通信软件,把TX与RX短接,但是误码比较多,后来整理了下外围电路后就不能工作了,电脑识别带一个黄色的感叹号,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测如果红黑表笔分别接板子的电源正负时显示电源的LED能亮,把红黑表笔换下后有一声的蜂鸣声,只有一声,说明就不是短路,会是芯片烧了吗? VDD_3V3的输出是3.6V左右。。。。。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2012-10-29):
貌似我还没有玩过 ,你那个极性电容放个104干嘛,104不是瓷片的吗

网友B:
这个TI的有公开的资料的,楼主可上TIde官网上找找的啊

网友C:
参考一下推荐电路   基本不会出错   注意端口定义不能出错   其他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多动手搭一搭电路

网友D:
应该不会的 ,你的滴一声应该是有电容的原因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才上线看到,104也有点解电容,0.1uF。噢,对哦,电容也可能导致嘟一声。那电脑显示黄色感叹号一般会有哪些地方有问题?

楼主:
嘟一声是把表笔拿开,放上去就嘟一声,拿开再放上去就会有,电容是只会嘟一声,拿开再放上去不会再响,所以我想还是芯片的问题吧

楼主(2012-12-02):
PL2303的问题最终没解决,有看到这个芯片容易烧。但搞懂了430的调试下载方式。有JTAG,SBW,BSL三种,其中BSL可以用PL2303实现,通过串口把代码传给单片机,通过特定的时序启动单片机内的引导程序转到下载的程序执行。但只能下载程序,不能调试,不过还没动手搭过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