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大虾帮我解决无线视频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2-10-29):
本人想做一个用Atmage128芯片做一个关于无线远距离视频传输的装置(大概需要1000m左右),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摄像头模块和无线传输模块可以实现还有就是需要什么外围电路 ,在编写程序的时候需要参考哪方面的知识最好能有参考代码和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A:
基本是一盘死棋。这个方案从单片机、无线、视频哪个都够呛,你重新换方案吧。

网友B:
无线方面可以用GPRS借助移动通信基站
单片机可以控制GPRS模块和摄像模块的动作,但处理视频就够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