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分析个零火线检测电路

楼主(2012-10-29):
R1是500K R2从10K换到300K了 VT1是8550 VT2是8050。 还没接上220v、通上5V。。led就直接发光了。请问是阻值原因还是什么问题 。。。。   或者 ,你们还有其他的零火线检测电路不。。给指导指导呀

楼主:
:time:在线等大神的出现…………

楼主:
有难度啊、?! 怎么没人说话。。。。

网友A:
你瞧,LED都直通电源了,应该烧掉LED和VT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D端接入零线才会把LED拉低点亮吧。。。。额?!还要在LED上串个10K的电阻么

楼主:
LED没烧  VT1不知道坏了没 我换个试试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可靠性很高的东西,不能是这么随便的电路

楼主:
怎么说 这个电路我觉得是D是零线 LED才会发光的 可是现在220V还没接上 LED就亮了。 图上没标阻值。我R1 用的500K R2用300K。。。。 现在电路搭起来了 结果却是这样 头疼。。。

楼主:
不要沉贴了。。。我被这个东西折磨好多天了 路过的给点意见啊啊!。。。斑竹大人 你在哪。。。。

网友B:
led和R2放错位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断开了。。LED怎么也弄不亮了。。

网友A:
看走眼了,什么电路,乱七八糟的。楼主把它扔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又折腾了一天  还是没想出零火线判断电路。 哎 悲哀啊!!!!!!!!!!!

网友C:
什么破电路,一个氖泡不就分辩出来了吗。
如果想做成非接触式的,你就该把两个三极管接成两级信号放大,然去再去接LED。用基极去做探头。

网友D:
表示没看懂电路

楼主:
有人做过这个零火线判断电路么。。

网友A:
1.什么电网的火/零线经常变化?
2.什么装置需要严格电源火/零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静电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