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做数据采集 如何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平均?

楼主(2012-10-29):
我目前正在做数据采集 FPGA 受到触发信号后 开始采集数据,把数据放到SRAM里面,SRAM 容量为256K*16bit,(可以放20多万个12bit的数据) 我最初的思路是这样的。把SRAM 按地址分成四块,每块5万个点。收到触发信号后我就开始采,采完5万个点后,存到SRAM第一块里面去,停止采集,然后等待下一个触发信号的到来,再采5万个点,再存到SRAM里面第二块里去,如此采集4次,把20万个地址单元填满。因为是触发采集的,理论上这4组5万个点是一样的,现在想来做平均,发现困难重重!
1. 平均次数为4次,要先把SRAM中每个块中对应的四个数据取出来 放到寄存器里,相加后,除以4,存到第一块对应的位置处。这样要重复进行5万次SRAM的写和5万次的读。这个效率。。。。。
2. 4次平均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我要进行100次平均,这下可真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这些数据该怎么存怎么取怎么相加相除?
3. 示波器都有平均的功能,而且平均次数100多次完全可以做到,它到底怎样实现的呢?

写的有些多,不知道各位朋友看懂没有,希望能给我指导。

网友A:
只存5万,第二次触发时就把数据加到第一次数据中去,第三次也是这样,第四次加完后,直接右移2bit,放回原对应位置。计算结束。这里的要求就是要求取数,计算,存数要及时完成。但由于计算简单,并不难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sram里面如何进行加?不行的要加必须取出来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在sram里面如何进行加?不行的要加必须取出来
引用 楼主:

在2楼已经和你说了,先采样,同时取数,再加,再存数。和你的方案相比,多了取数,相加两项。但SRAM随随便便就能200M时钟,加法也很快,两者加起来100ns肯定能完成。稍微做做就能40ns完成。应该够了吧。如果好好做就是加法时间,做一级pipeline就够了。这样至少你以前能做多快现在也能多快,还省了3/4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断加最后除难道不会溢出?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不断加最后除难道不会溢出?
引用 楼主:

你不是只加4次吗?12位加4次不过14位,加16次也不会溢出呀。
加了4次后,重来一次呗,第一次不加了,直接写进去不就行了。

网友B:
:lol
嘻嘻,时序设计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加127次。四次只是打个比方。我第二点里已经说明了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要加127次。四次只是打个比方。我第二点里已经说明了啊
引用 楼主:

如果加的次数多,就给每个数据预留更多的空间呗。你现在采样12bit,加127次是7bit,所以只要19bit就不会溢出,你可以给每次采样留3byte空间,如果觉得麻烦,就留4byte空间,高一字节保留不用就行了。
每次采样同时,取3byte数据,然后加采样数据,再放回去。算法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要计算SRAM存取时间。一共6次,一共75-150ns(8bitsram,如果16bitSRAM,50-100ns左右)。不知道够不够。
加的次数更多,也没有关系,留够bit就行了,做法都一样的,不同的只是位数增多,运行频率降低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再想想你说的方法!然后实际做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再想想你说的方法!然后实际做一下看看效果
引用 楼主:

在FPGA/CPLD分坛里,我都是要分的,呵呵,学今日猴。
所以有分的话,多加点给我。

网友C:
在FPGA/CPLD分坛里,我都是要分的,呵呵,学今日猴。
所以有分的话,多加点给我。
引用 网友A:
臭不老脸的;P

网友D:
在FPGA/CPLD分坛里,我都是要分的,呵呵,学今日猴。
所以有分的话,多加点给我。
引用 网友A:
坏我名声啊。

网友A:
臭不老脸的;P
引用 网友C:

说话不要过啊,小心被删o!

网友A:
坏我名声啊。
引用 网友D:

我多要点理直气壮啊,你看我回答得多热心啊。

网友D:
我多要点理直气壮啊,你看我回答得多热心啊。
引用 网友A:
必须的。哈哈

网友D:
必须的。哈哈
引用 网友D:
必须坏我名声?小心我弄死你。

网友A:
坏我名声啊。
引用 网友D:

看啊,我得分了吧,嘿嘿。

网友E:
必须坏人名声?

网友A:
必须坏人名声?
引用 网友E:

别瞎说,我只管得分,哪里坏别人名声了?

网友F:
看啊,我得分了吧,嘿嘿。
引用 网友A:
哈哈

网友F:
看啊,我得分了吧,嘿嘿。
引用 网友A:
猴哥,失望了。

网友D:
别瞎说,我只管得分,哪里坏别人名声了?
引用 网友A:
都是没事逗乐,别当真。
没有坏我名胜。哈哈;P

网友G:
都是没事逗乐,别当真。
没有坏我名胜。哈哈;P
引用 网友D: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