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信号不稳定问题(有图)

楼主(2012-10-29):
各位好:
电路如下: print
本设计采用1ma电流给传感器供电,将传感器信号进入AD7793,程序只采用22位AD值(舍去24位中的低2位),采集后发现,DA寄存器值跳动大,如:DA值: 253466(10进制),会出现在此DA值的上下20个数值来回跳动(253446——253485)。
请问应该如何处理???
谢谢各位!!

网友A:
上下20个字也就是+/-10个字,才多少幅值?
算有效位的话有18位,应该足够了

网友:
1、2.5V基准   1048576刻度 20lsb=0.05mV 首先要保证传感器噪声是否小于这个,否则AD采集就是准确的。

2、AD直接接到GND看采集回来的值是否有跳动。AD7793最高有效位23位,22位稳定应该是没问题的,如果GND采集回来不是0那么参照下一条。

3、用示波器“正确”测量传感器供电、AD芯片供电、基准纹波大小(具体方法google,测量不正确误差很大)看是否是供电引起的噪声。

网友B:
1# NICKY99

网友C:
如果始终不行,就搞两套电源两套地
软件求平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大概是0.006mv,如果用18位的话,分辨率不够。以前是用16位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上传图片的时候说文件无效,所以才上传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AD直接接GND,采集回来的不是0,是0-12之间来回跳动。传感器不接,所以是不是就是说:是模拟部分电源纹波的影响?模拟地与数字地是经过1R电阻连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24位的0-12跳动,还是22位的0-12跳动,要分析这个噪声有多大。

AD7793本身可以保证23位有效值,就是说23位是稳定的。
噪声来自器件自身和电源,按照这个情况来说,示波器量一下我说的那几个点的电源纹波,5V和2.5V REF,如果纹波过大,那么串进去一级LC滤波电路就可以了,可以很好的改善纹波,然后再给AD芯片供电,而且电路的布局也是会影响稳定性的。把LC加上试下先。而且模拟地和数字地0R电阻或者磁珠就行了,一般情况下不用加,有时处理不好反而对电路有影响,主要问题在于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TLC1543 如果输入一个负电压, 数字信号会输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