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的三极管T2起到了什么作用?

楼主(2012-10-29):
(无正文)

楼主:
附件为原理图~

楼主:
没人回复啊!!!!
我自己来结贴吧。。
当R1上的电流大于0.7A时,此时三极管导通,拉低MOS管的Ugs,Mos关断,电路实现保护

网友A:
不一定是使MOS管关断吧,当MOS管的增益下降后,输出就达不到T2导通所需要的电流,最后输出是一个如锯齿波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