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esigner5.0 SP6取消了Express 是不是以后CY不再推了。

楼主(2012-10-29):
为什么Designer5.0 SP6取消了Express 是不是以后CY不再推了。

网友A:
designer 5.0 整合了 designer 4.4 and express

网友B:
Express 被整合到了 Designer 5.0 SP6 里面。 在 SP6里面,如果新建一个工程,有 “System-Level-Design” 和 “Chip-Level-Design" 两种选项。 其中的 “System-Level-Design” 指的就是 Express。

网友C:
楼主以前用过Express是吗?觉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