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3.3V供电芯问题

楼主:
我的psoc芯片用的是3.3V供电,板子还有其他应用3.3V供电芯片,所以不能用5V烧写芯片。请问miniprog1或3怎么才能烧写我的psoc芯片!

楼主(2012-10-29):
我了解miniprog1或3只能5V烧写。我用的芯片比较低端,只能用烧写器供电模式烧写! 谢谢!

网友A:
用miniprog1 ,5v供电,但是 需要加外围电路,分压 得到3.3v在烧录

网友B:
那你就用 miniprog3 来烧写,3.3V供电咯

网友C:
Miniprog3 支持 3.3V的烧写,并可为板子供电(烧写时)。 具体配置见下图,两种都可以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请问版主,按照psoc3 I/O脚电压域可分区供电的原则【即psoc3布线时一部分做模拟,另一部分做数字】,在设计电源部分时,如何给Vddio供电比较合理呢?是全部引到Vddd还是单个供电?最后对miniprog3烧写时有什么影响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