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htssop封装引脚layout的解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0-29):
自己看图

楼主:
谢谢两位。
pad外围多出的solder有何作用呢?可以不要的吧?

网友B:
谢谢两位。
pad外围多出的solder有何作用呢?可以不要的吧?
引用 楼主:
你拿个PCB  仔细看焊盘周边  你就清楚了

楼主:
看了,但还是不明白...:L

楼主:
我看到AD里提供的pcb库里元器件的焊盘paste层跟solder层一样大,而实际中是否应该让paste层跟焊盘一样大,而solder层稍微比焊盘大一点?

网友B:
我看到AD里提供的pcb库里元器件的焊盘paste层跟solder层一样大,而实际中是否应该让paste层跟焊盘一样大,而solder层稍微比焊盘大一点?
引用 楼主:
paste层是后来开钢网漏锡用的,我们这边做PCB现在都不要paste层了    直接用solder层开钢网  照样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