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双向可控硅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2-10-29):
可控硅的电路,想向大虾们请教一下双向可控硅控制交流信号的导通时,控制端的电压需要怎么处理

楼主:
需要改变吗?

网友A:
控制端本身就相当于是开关一样   只要打开了  就行了  因为是双向可控   所以打开后即使控制端断电   他还是能够正常工作的

网友A:
双向可控硅第一阳极A1与第二阳极A2间,无论所加电压极性是正向还是反向,只要控制极G和第一阳极A1间加有正负极性不同的触发电压,就可触发导通呈低阻状态。此时A1、A2间压降也约1V。双向可控硅一旦导通,即使失去触发电压,也能继续保持导通状态。只有当第一阳极A1、第二阳极A2电流减小,小于维持电流或A1、A2间当电压极性改变且没有触发电压时,双向可控硅才截断,此时只有重新加触发电压方可导通。

网友A: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3425.htm
如果还没搞明白    就看看这篇技术**   讲解的很详细   自己参看参看

网友B:
楼主可以去下载一个 MOC3020 的数据手册看看, 里面有很典型的 双向可控硅的控制电路.
本人使用下来, 效果不错.

网友C:
手册里面会有控制的电路 可供参考

网友D:
可控硅就是一个光电开关,具体怎么连接,看你想怎么用了

网友E:
就是一个导通开关啊,还有什么难理解的吗

网友F:
直接连接就完了

网友(2014-04-23):
4#描述的很详细  我看懂了

网友G:
双向可控硅是在普通可控硅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不仅能代替两只反极性并联的可控硅,而且仅需一个触发电路,是比较理想的交流开关器件。

网友G:
一种以硅单晶为基本材料的P1N1P2N2四层三端器件,创制于1957年,由于它特性类似于真空闸流管,所以国际上通称为硅晶体闸流管,简称可控硅T。又由于可控硅最初应用于可控整流方面所以又称为硅可控整流元件,简称为可控硅SCR。

网友G:
在性能上,可控硅不仅具有单向导电性,而且还具有比硅整流元件(俗称“死硅”)更为可贵的可控性。它只有导通和关断两种状态。

网友H(2015-11-12):
这个需要多考虑的,在设计的时候就多注意的。

网友I:
双向可控的机制在设计中非常有用的。

网友J(2016-11-05):
引用 网友A:
双向可控硅第一阳极A1与第二阳极A2间,无论所加电压极性是正向还是反向,只要控制极G和第一阳极A1间加有正 ...

看了你的我就懂了 谢谢!

网友K:
关于双向可控硅的,具体看那个型号的元器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