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返回位置的修改如何实现

楼主(2012-10-29):
(无正文)

楼主:
除了使用开门狗复位以外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A:
说说我的想法哈。
在中断的时候,不是要把响应的寄存器,PC和SR入栈么。如果在中断子程序中修改了PC的值,这个修改是通过修改存放在堆栈中的PC值来实现的。这样返回了的时候就可以回到你指定的位置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