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教一下!

楼主(2012-10-29):
LM358双运放如何改成单电源供电…?

楼主:
请教一下!

网友A:
所谓双电源和单电源供电   只是他们的基准源不同   你可以设置一个基准源   然后通过稳压二极管来设计一个单电源供电电路   自己尝试一下   以前用过   现在记不得了   你再等等别人的意见

网友B:
LM358双运放如何改成单电源供电…?
引用 楼主:

LM358双运放本来就是可以单电源供电的.
而且应用中, 估计大部分人都用来单电源供电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