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选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2-10-29):
现在做图像处理的课题  但是不知道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芯片  我打算从5509和6416中选一个

楼主:
处理的是视频图像  是不是最好就是6416了

网友A:
图像处理选6000系列啊

网友A:
1)C5000 系列(定点、低功耗):C54X,C54XX,C55X 相比其它系列的主要特点是低功耗,所以最适合个人与便携式上网以及无线通信应用,如手机、PDA、GPS 等应用。处理速度在80MIPS--400MIPS 之间。C54XX和C55XX 一般只具有McBSP 同步串口、HPI 并行接口、定时器、DMA 等外设。值得注意的是C55XX 提供了EMIF 外部存储器扩展接口,可以直接使用SDRAM,而C54XX则不能直接使用。两个系列的数字IO都只有两条。
2)C2000 系列(定点、控制器):C20X,F20X,F24X,F24XX ,C28x 该系芯片具有大量外设资源,如:A/D、定时器、各种串口(同步和异步),WATCHDOG、CAN总线/PWM发生器、数字IO脚等。是针对控制应用最佳化的DSP,在TI 所有的DSP 中,只有C2000 有FLASH,也只有该系列有异步串口可以和PC 的UART相连。
3)C6000 系列:C62XX,C67XX,C64X 该系列以高性能著称,最适合宽带网络和数字影像应用。32bit,其中:C62XX和C64X是定点系列,C67XX 是浮点系列。该系列提供EMIF 扩展存储器接口。该系列只提供BGA 封 装,只能制作多层PCB。且功耗较大。同为浮点系列的 C3X 中的 VC33 现在虽非主流产品,但也仍在广泛使用,但其速度较低,最高在
150MIPS。
4)OMAP 系列:OMAP 处理器集成ARM的命令及控制功能,另外还提供DSP 的低功
耗实时信号处理能力,最适合移动上网设备和多媒体家电。
其他系列的DSP 曾经有过风光,但现在都非TI 主推产品了,除了C3X系列外,其他
基本处于淘汰阶段,如:C3X的浮点系列:C30,C31,C32 C2X和C5X 系列:C20,
C25,C50每个系列的DSP 都有其主要应用领域.

网友B:
首选6000系列的,这个真的不错的!

网友C:
处理图像最好的,肯定是6000系列

网友D:
不太复杂的算法,随便一个6000系列的都可以做了

网友E:
6000系列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