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GPS导航仪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

楼主(2012-10-29):
(无正文)

网友A:
你想做手持的?还是直接做车载的?

网友A:
找方案公司肯定都把你搞定了,直接生厂就可以了,有深圳诺威达和美赛达。
如果有一些硬件和软件方面的研发能力,直接找芯片厂家和代理。
通常需要ARM硬件研发能力和WinCE系统开发能力。

网友B:
硬件这块呢,需要做个arm的,至少BGA布线是没有问题的 有4-8层板经验
原理图,基本方案公司会给,PCB也会给个参考,一般只要改改板子外形即可
软件呢,方案公司也可以提供,随便找个会软件的,做过wince的改改个性即可

网友B:
另外,射频部分不用担心,外包给GPS天线厂家调试

楼主:
我是想做个PND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有熟悉的厂家吗?我问过一些厂家,他们说只能以买板子的形式合作.这样的话太不灵活了,因为我们要加自己的应用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做一个GPS+TPMS的类似于PND的机器.

楼主:
找方案公司肯定都把你搞定了,直接生厂就可以了,有深圳诺威达和美赛达。
如果有一些硬件和软件方面的研发能力,直接找芯片厂家和代理。
通常需要ARM硬件研发能力和WinCE系统开发能力。 ...
引用 网友A:

一切都搞定的话太不灵活.因为我们要加一些自己的应用在里面,当然,我们这部分应用我也不想让方案公司知道.假如找代理商的话,基本是从0开始搞,难度太大.所以,最好的就是找能提供PCB&SCH和二次开发包的方案商合作.
阿南,请问你有熟悉的公司介绍一下吗?

网友B:
可以看看MT6575的方案

楼主:
可以看看MT6575的方案
引用 网友B:

MT6575是手机芯片哦

网友B:
谁说手机芯片只能做手机呢?
PND pad 都可以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

楼主:
谢谢指点!
谁说手机芯片只能做手机呢?
PND pad 都可以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有知道用这个芯片做方案的方案公司啊?

网友A:
你找这两家吧,深圳诺威达和美赛达,应该是目前GPS行业比较久的了,以前远峰做的最大,不过他现在不向外提供方案了,都自己生厂了。要做成什么样子和价格,都可以和他们谈的。

楼主:
阿南,是不是从零开始做GPS很有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