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共射极放大电路交流通路中的直流电源短路问题

楼主(2012-10-29):
书上说直流电源可认为是短路,所以Rc和Rl(负载电阻)是并联,我有下面几点不明白:
1 既然直流电源被短路了,那么放大电路的能量谁提供?三极管的集电极岂不是正偏了?
2 加负载Rl后的交流通路的输出电路中电流怎么流?我觉得电流是从Rc流出,分两支,一支流经三极管,大小为ic(即βib),另一支流经负载Rl,这样看的话Rc和Rl是串联啊,为什么说是并联呢?

网友A:
被等效电路搞晕了!

网友A:
我记得是在交流等效电路里吧!

网友B: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交流等效电路里vcc短路到地了,所以Rc和Rl是并联的

网友C:
小信号模型的,直流交流分开分析的——分析交流VCC直流短路--

网友D:
本质是叠加原理....

将激励源(含电源)分解成直流和交流成分。直流电压源分解后在交流成分中仅存零压(短路)源,而直流电流源则仅存零流(开路)源作为交流成分。分解后的两部分激励成分分别求解后叠加便就是综合的实际电路的解。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线性前提。由于直流成分不变化,所以不要求其具备线性性。但交流成分所遵循的电路规律必须具备线性性(至少近似认为如此),为确保此条件成立要求信号必须是在电路的一个可容忍的近似线性范围内变化。

网友E:
个人理解的是模拟电路中的交流通路只用于分析方便,实际中的电路应该是交直流电源共同作用的。放大电路的能量始终都是由直流电源提供的。你说的Rc与Rl的电流是考虑了直流电源作用时的流向,应用叠加原理,若只考虑信号源输入时,应该是Ic=IRc+IRl.
个人看法。。

网友E:
应该说实际电路中是信号源与直流电源共同作用,直流电源提供能量,信号源提供变化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