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输入捕获下降沿

楼主(2012-10-29):
传感器平时5V,有触发时会有降到0V的脉冲,用定时器输入捕获下降沿
但是现在可能因为环境干扰,传感器输出脉冲的低电平处会有大约1.6v左右的干扰信号,频率是正常信号的1-2倍,就是说每次触发的低电平会有一到两个从0V上升到1.6V的干扰信号,导致程序将一次触发检测为2-3次。现在硬件滤波有困难,我想问下通过软件设置能否将这个杂波滤掉?或者stm32是如何定义一个下降沿?从几伏降到几伏?还是触发一个几伏的比较器?可以改变设置吗?

网友A:
输入捕获通道上有滤波参数可设置:

1)采样时钟,Fsampling
2)滤波阶数,N

可以根据噪声频率和有效脉冲宽度决定以上2个参数值

网友B:
施密特触发器搞一个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现在噪声频率和有效脉冲的频率是相等的,除了幅值判断不出哪个是真实信号

话说那个采样时钟和滤波难道不是用来滤高频抖动的吗?求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