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电路管教问题

楼主(2012-10-29):
在选择一款网络控制器芯片时,看文档时,文档里面有个管脚名:ISET 注释成:set physical transmit output current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设定输出端口为电流?望大侠给详解。

网友A:
网卡芯片一般都有,设定发送功率,有些可以用软件控制,电流大通讯距离远,如果是常规的距离(两百米以内),用常规的网络变压器,按数据手册的推荐值就可以,丢包太多可以加大电流,电流大了芯片更热,如果散热条件不好会影响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