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的有符号数的比较

楼主(2012-10-29):
在FPGA中,有符号数怎么比较,什么是二进制补码,对于AD输出是有符号的数,怎么表示?

网友A:
1,补码,原码,反码这些概念,在大二,大三时的微机原理中有。
2,AD输出的数据格式是AD自己决定的,查AD的手册。
3,有符号的比较可以全部加上一个固定数全部转成正数,直接比较大小。

网友B:
帖子发重了 卡了吧

网友C:
1.先判断符号位,0为正数,1为负数,两个都为正数直接比较,一正一负也可直接比较。
2.两数都为负数,先转为正数,再比较,转换方法,先取反,再加1,即可得到对应的正数,就可以比较了

网友D:
在verilog中 你需要先声明 sig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