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的有符号数的比较

楼主(2012-10-29):
(无正文)

网友A:
有符号数都是用补码表示。

什么是补码?

正数的补码是原码。

负数的补码是负数的补码是对其原码逐位取反,但符号位除外;然后整个数加1。

  同一个数字在不同的补码表示形式里头,是不同的。比方说-15的补码,在8位2进制里头是11110001,然而在16位2进制补码表示的情况下,就成了1111111111110001。在这篇补码概述里头涉及的补码转换默认了把一个数转换成8位2进制的补码形式,每一种补码表示形式都只能表示有限的数字。

已知一个补码为11111001,则原码是10000111(-7)。

  因为符号位为“1”,表示是一个负数,所以该位不变,仍为“1”。

  其余七位1111001取反后为0000110;

  再加1,所以是10000111。

AD采样的数据都是用补码表示的。

有符号数比较,在二进制制中可以直接采用有符号比较模块。

也可通过判断符号位+绝对模块,进行比较。

网友B:
AD采样输出的数,不全是补码,有很多AD是可选择的,查AD手册

有符号数的比较:加上一个固定的常数,直接比较大小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