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的一些问题【转】

楼主(2012-10-29):
1、TI公司的仿真器同CY仿真器的区别?

答:1)CY-XDS同TI的XDS-510完全兼容,可以完全替代XDS-510。
2)CY-XDSPP同TI的XDS-510PP完全兼容,可以完全替代XDS-510PP。
3)CY-仿真器具有TIF仿真器的全部功能,同样便于使用。
4)CY仿真器的JTAG/MPSD仿真电缆不同于TI,无需另外投资,可以方便更换。
5)CY的仿真器同TI的仿真器一样,可以仿真所有TI的DSP和ARM。

2、CY-XDS仿真器安装的常见问题

答:请认真阅读“安装手册”。常见问题是硬件的I/O口地址同主机的声卡或网卡有冲突,你可以改变仿真器的I/O口地址,也可以改变声卡或网卡的I/O口地址。

3、在CCS下,OUT文件加载时提示“Data verification failed...”的原因?

答:Link的CMD文件分配的地址同GEL或设置的有效地址空间不符。中断向量定位处或其它代码、数据段定位处,没有RAM,无法加载OUT文件。

解决方法:
1)调整Link的CMD文件,使得定位段处有RAM。
2)调整存储器设置,使得RAM区有效。

4、5V/3.3V如何混接?

答:TI DSP的发展同集成电路的发展一样,新的DSP都是3.3V的,但目前还有许多外围电路是5V的,因此在DSP系统中,经常有5V和3.3V的DSP混接问题。

在这些系统中,应注意:
1)DSP输出给5V的电路(如D/A),无需加任何缓冲电路,可以直接连接。
2)DSP输入5V的信号(如A/D),由于输入信号的电压>4V,超过了DSP的电源电压,DSP的外部信号没有保护电路,需要加缓冲,如74LVC245等,将5V信号变换成3.3V的信号。
3)仿真器的JTAG口的信号也必须为3.3V,否则有可能损坏DSP。

5、为什么要片内RAM大的DSP效率高?

答:目前DSP发展的片内存储器RAM越来越大,要设计高效的DSP系统,就应该选择片内RAM较大的DSP。

片内RAM同片外存储器相比,有以下优点:
1)片内RAM的速度较快,可以保证DSP无等待运行。
2)对于C2000/C3x/C5000系列,部分片内存储器可以在一个指令周期内访问两次,使得指令可以更加高效。
3)片内RAM运行稳定,不受外部的干扰影响,也不会干扰外部。
4)DSP片内多总线,在访问片内RAM时,不会影响其它总线的访问,效率较高。

6、为什么DSP从5V发展成3.3V?

答: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展从1um,发展到目前的0.1um,芯片的电源电压也随之降低,功耗也随之降低。DSP也同样从5V发展到目前的3.3V,核心电压发展到1V。目前主流的DSP的外围均已发展为3.3V,5V的DSP的价格和功耗都价格,以逐渐被3.3V的DSP取代。

7、DSP可以降频使用吗?

答:可以,DSP的主频均有一定的工作范围,因此DSP均可以降频使用。

8、DSP芯片有多大的驱动能力?

答:DSP的驱动能力较强,可以不加驱动,连接8个以上标准TTL门。

9、什么是boot loader?

答:DSP的速度尽快,EPROM或flash的速度较慢,而DSP片内的RAM很快,片外的RAM也较快。为了使DSP充分发挥它的能力,必须将程序代码放在RAM中运行。为了方便的将代码从ROM中搬到RAM中,在不带flash的DSP中,TI在出厂时固化了一段程序,在上电后完成从ROM或外设将代码搬到用户指定的RAM中。此段程序称为“boot loader”。

10、TMS320C3x如何boot?

答:在MC/MP管脚为高时,C3x进入boot状态。C3x的boot loader在reset时,判断外部中断管脚的电平。根据中断配置决定boot的方式为存储器加载还是串口加载,其中ROM的地址可以为三个中的一个,ROM可以为8位。

11、Boot有问题如何解决?

答:1)仔细检查boot的控制字是否正确。
2)仔细检查外部管脚设置是否正确。
3)仔细检查hex文件是否转换正确。
4)用仿真器跟踪boot过程,分析错误原因。

12、DSP为什么要初始化?

答:DSP在RESET后,许多的寄存器的初值一般同用户的要求不一致,例如:等待寄存器,DSP,中断定位寄存器等,需要通过初始化程序设置为用户要求的数值。

初始化程序的主要作用:
1)设置寄存器初值。
2)建立中断向量表。
3)外围部件初始化。

13、DSP有哪些数学库及其它应用软件?

答:TI公司为了方便客户开发DSP,在它的网站上提供了许多程序的示例和应用程序,如MATH库,FFT,FIR/IIR等,可以在TI的网页免费下载。

14、如何获得DSP专用算法?

答:TI有许多的Third Party可以通过DSP上的多种算法软件。可以通过TI的网页搜索你所需的算法,找到通过算法的公司,同相应的公司联系。注意这些算法都是要付费的。

15、eXpressDSP是什么?

答:eXpressDSP是一种实时DSP软件技术,它是一种DSP编程的标准,利用它可以加快你开发DSP软件的速度。 以往DSP软件的开发没有任何标准,不同的人写的程序一般无法连接在一起。DSP软件的调试工具也非常不方便。使得DSP软件的开发往往滞后于硬件的开发。 eXpressDSP集成了CCS(Code Composer Studio)开发平台,DSP BIOS实时软件平台,DSP算法标准和第三方支持四部分。利用该技术,可以使你的软件调试,软件进程管理,软件的互通及算法的获得,都便的容易。这样就可以加快你的软件开发进程。

1)CCS是eXpressDSP的基础,因此你必须首先拥有CCS软件。
2)DSP BIOS是eXpressDSP的基本平台,你必须学会所有DSP BIOS。
3)DSP算法标准可以保证你的程序可以方便的同其它利用eXpressDSP技术的程序连接在一起。同时也保证你的程序的延续性。

16、为什么要用DSP?

答:3G技术和internate的发展,要求处理器的速度越来越高,体积越来越小,DSP的发展正好能满足这一发展的要求。因为,传统的其它处理器都有不同的缺陷。MCU的速度较慢;CPU体积较大,功耗较高;嵌入CPU的成本较高。 DSP的发展,使得在许多速度要求较高,算法较复杂的场合,取代MCU或其它处理器,而成本有可能更低。

17、如何选择DSP?

答:选择DSP可以根据以下几方面决定:

1)速度: DSP速度一般用MIPS或FLOPS表示,即百万次/秒钟。根据您对处理速度的要求选择适合的器件。一般选择处理速度不要过高,速度高的DSP,系统实现也较困难。
2)精度: DSP芯片分为定点、浮点处理器,对于运算精度要求很高的处理,可选择浮点处理器。定点处理器也可完成浮点运算,但精度和速度会有影响。
3)寻址空间: 不同系列DSP程序、数据、I/O空间大小不一,与普通MCU不同,DSP在一个指令周期内能完成多个操作,所以DSP的指令效率很高,程序空间一般不会有问题,关键是数据空间是否满足。数据空间的大小可以通过DMA的帮助,借助程序空间扩大。
4)成本: 一般定点DSP的成本会比浮点DSP的要低,速度也较快。要获得低成本的DSP系统,尽量用定点算法,用定点DSP。 5)实现方便: 浮点DSP的结构实现DSP系统较容易,不用考虑寻址空间的问题,指令对C语言支持的效率也较高。
6)内部部件:根据应用要求,选择具有特殊部件的DSP。如:C2000适合于电机控制;OMAP适合于多媒体等。

要了解DSP芯片的性能,本网中的"DSP及相关器件"中有介绍。

18、C语言中可以嵌套汇编语言?

答:可以。在ANSI C标准中的标准用法就是用C语言编写主程序,用汇编语言编写子程序,中断服务程序,一些算法,然后用C语言调用这些汇编程序,这样效率会相对比较高

19、在定点DSP系统中可否实现浮点运算

答:当然可以,因为DSP都可以用C,只要是可以使用c语言的场合都可以实现浮点运算。

网友A:
20、JTAG头的使用会遇到哪些情况

答:1)DSP的CLKOUT没有输出,工作不正常。
2)Emu0,Emu1需要上拉。
3)TCK的频率应该为10M。
4)在3.3V DSP中,PD脚为3.3V 供电,但是仿真器上需要5V电压供电,所以PP仿真器盒上需要单独供电。
5)仿真多片DSP。在使用菊花链的时候,第一片DSP的TDO接到第二片DSP的TDI即可。注意当串联DSP比较多的时候,信号线要适当的增加驱动。

21、include头文件(.h)的主要作用

答:头文件,一般用于定义程序中的函数、参数、变量和一些宏单元,同库函数配合使用。因此,在使用库时,必须用相应的头文件说明。

22、DSP中断向量的位置

答:1)2000系列dsp的中断向量只能从0000H处开始。所以在我们调试程序的时候,要把DSP选择为MP(微处理器方式),把片内的Flash屏蔽掉,免去每次更改程序都要重新烧写Flash工作。
2)3x系列dsp的中断向量也只能在固定的地址。
3)5000,6000系列dsp的中断向量可以重新定位。但是它只能被重新定位到Page0范围内的任何空间。

23、有源晶振与晶体的区别,应用范围及用法

答:1)晶体需要用DSP片内的振荡器,在datasheet上有建议的连接方法。晶体没有电压的问题,可以适应于任何DSP,建议用晶体。
2)有源晶振不需要DSP的内部振荡器,信号比较稳定。有源晶振用法: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

24、关于LF2407A的FLASH烧写问题的几点说明

答:TI现在关于LF24x写入FLASH的工具最新为c2000flashprogsw_v112。可以支持LF2407、LF2407a、LF2401及相关的LF240x系列。建议使用此版本。在http://focus.ti.com/docs/tool/to ... Number=C24XSOFTWARE上可以下载到这个工具。我们仿真器自带的光盘中也有此烧写程序。 在使用这个工具时注意:

一、先解压,再执行setup.exe。

二、进入cc中,在tools图标下有烧写工具;

1、关于FLASH时钟的选择,此烧写工具默认最高频率进行FLASH的操作。根据目标系统的工作主频重新要进行PLL设置。方法:先在advance options下面的View Config file中修改倍频。存盘后,在相应的目录下(tic2xx\algos\相应目录)运行buildall.bat就可以完成修改了。再进行相应的操作即可。

2、若是你所选的频率不是最高频率,还需要设定你自已的timings.xx来代替系统默认的最高频率的timings.xx。例如LF2407a的默认文件是timings.40。Timings.xx可以利用include\timings.xls的excel工作表来生成。然后在advance options下面的View Config file中修改相应的位置。存盘后,在相应的目录下运行buildall.bat就可以完成修改了。

3、对于TMS320LF240XA系列,还要注意:由于这些DSP的FLASH具有加密功能,加密地址为程序空间的0x40-0X43H,程序禁止写入此空间,如果写了,此空间的数据被认为是加密位,断电后进入保护FLASH状态,使FLASH不可重新操作,从而使DSP报废,烧写完毕后一定要进行Program passwords的操作,如果不做加密操作就默认最后一次写入加密位的数据作为密码。

4、2407A不能用DOS下的烧写软件烧写,必须用c2000flashprogsw_v112软件烧写;

5、建议如下:
1)、一般调试时,在RAM中进行;
2)、程序烧写时,避开程序空间0x40-0x43H加密区,程序最好小于32k;
3)、每次程序烧写完后,将word0,word1,word2,word3分别输入自己的密码,再点击 Program password,如果加密成功,提示Program is arrayed,如果0x40-0x43h中写入的是ffff,认为处于调试状态,flash不会加密;
4)、断电后,下次重新烧写时需要往word0~word3输入已设的密码,再unlock,成功后可以重新烧写了;

6、VCPP管脚接在+5V上,是应直接接的,中间不要加电阻。

7、具体事宜请阅读相应目录下的readme1,readme2帮助文件。

8.注意*.cmd文件的编写时应该避开40-43H单元,好多客户由于没有注意到这里而把FALSH加密。

25、如何设置硬件断点?

答:在profiler ->profile point -> break point

26、c54x的外部中断是电平响应还是沿响应?

答:是沿响应,准确的说,它要检测到100(一个clk的高和两个clk的低)的变化才可以。

27、参考程序,里面好象都要 disable wachdog,不知道为什么?

答:watchdog是一个计数器,溢出时会复位你的DSP,不disable的话,你的系统会动不动就reset。

28、时钟电路选择原则

答:1,系统中要求多个不同频率的时钟信号时,首选可编程时钟芯片;
2,单一时钟信号时,选择晶体时钟电路;
3,多个同频时钟信号时,选择晶振;
4,尽量使用DSP片内的PLL,降低片外时钟频率,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5,C6000、C5510、C5409A、C5416、C5420、C5421和C5441等DSP片内无振荡电路,不能用晶体时钟电路;
6,VC5401、VC5402、VC5409和F281x等DSP时钟信号的电平为1.8V,建议采用晶体时钟电路

29、C程序的代码和数据如何定位

系统定义:
.cinit 存放C程序中的变量初值和常量;
.const 存放C程序中的字符常量、浮点常量和用const声明的常量;
.switch 存放C程序中switch语句的跳针表;
.text 存放C程序的代码;
.bss 为C程序中的全局和静态变量保留存储空间;
.far 为C程序中用far声明的全局和静态变量保留空间;
.stack 为C程序系统堆栈保留存储空间,用于保存返回地址、函数间的参数传递、存储局部变量和保存中间结果;
.sysmem 用于C程序中malloc、calloc和realloc函数动态分配存储空间

用户定义:
#pragma CODE_SECTION (symbol, "section name");
#pragma DATA_SECTION (symbol, "section name")

30、cmd文件

由3部分组成:
1)输入/输出定义:.obj文件:链接器要链接的目标文件;.lib文件:链接器要链接的库文件;.map文件:链接器生成的交叉索引文件;.out文件:链接器生成的可执行代码;链接器选项
2)MEMORY命令:描述系统实际的硬件资源
3)SECTIONS命令:描述“段”如何定位

31、为什么要设计CSL?

答:1,DSP片上外设种类及其应用日趋复杂
2,提供一组标准的方法用于访问和控制片上外设
3,免除用户编写配置和控制片上外设所必需的定义和代码

32、什么是CSL?

答:1,用于配置、控制和管理DSP片上外设
2,已为C6000和C5000系列DSP设计了各自的CSL库
3,CSL库函数大多数是用C语言编写的,并已对代码的大小和速度进行了优化
4,CSL库是可裁剪的:即只有被使用的CSL模块才会包含进应用程序中
5,CSL库是可扩展的:每个片上外设的API相互独立,增加新的API,对其他片上外设没有影响

33、CSL的特点

答:1,片上外设编程的标准协议:定义一组标准的APIs:函数、数据类型、宏;
2,对硬件进行抽象,提取符号化的片上外设描述:定义一组宏,用于访问和建立寄存器及其域值
3,基本的资源管理:对多资源的片上外设进行管理;
4,已集成到DSP/BIOS中:通过图形用户接口GUI对CSL进行配置;
5,使片上外设容易使用:缩短开发时间,增加可移植.

34、为什么需要电平变换?

答:1)DSP系统中难免存在5V/3.3V混合供电现象;
2)I/O为3.3V供电的DSP,其输入信号电平不允许超过电源电压3.3V;
3)5V器件输出信号高电平可达4.4V;
4)长时间超常工作会损坏DSP器件;
5)输出信号电平一般无需变换

35、电平变换的方法

答:1,总线收发器(Bus Transceiver):
常用器件: SN74LVTH245A(8位)、SN74LVTH16245A(16位)
特点:3.3V供电,需进行方向控制,
延迟:3.5ns,驱动:-32/64mA,
输入容限:5V
应用:数据、地址和控制总线的驱动

2,总线开关(Bus Switch)
常用器件:SN74CBTD3384(10位)、SN74CBTD16210(20位)
特点:5V供电,无需方向控制
延迟:0.25ns,驱动能力不增加
应用:适用于信号方向灵活、且负载单一的应用,如McBSP等外设信号的电平变换

3,2选1切换器(1 of 2 Multiplexer)
常用器件:SN74CBT3257(4位)、SN74CBT16292(12位)
特点:实现2选1,5V供电,无需方向控制
延迟:0.25ns,驱动能力不增加
应用:适用于多路切换信号、且要进行电平变换的应用,如双路复用的McBSP

4,CPLD
3.3V供电,但输入容限为5V,并且延迟较大:>7ns,适用于少量的对延迟要求不高的输入信号

5,电阻分压
10KΩ和20KΩ串联分压,5V×20÷(10+20)≈3.3V

36、未用的输入/输出引脚的处理

答:1,未用的输入引脚不能悬空不接,而应将它们上拉活下拉为固定的电平

1)关键的控制输入引脚,如Ready、Hold等,应固定接为适当的状态,Ready引脚应固定接为有效状态,Hold引脚应固定接为无效状态
2)无连接(NC)和保留(RSV)引脚,NC 引脚:除非特殊说明,这些引脚悬空不接,RSV引脚:应根据数据手册具体决定接还是不接
3)非关键的输入引脚,将它们上拉或下拉为固定的电平,以降低功耗

2,未用的输出引脚可以悬空不接

3,未用的I/O引脚:如果确省状态为输入引脚,则作为非关键的输入引脚处理,上拉或下拉为固定的电平;如果确省状态为输出引脚,则可以悬空不接

网友B:
:)好多 先回复再看

网友C:
非常多的,我先收下来了啊

网友D:
丰收啦,收入粮仓。好好看看,呵呵.....

网友E:
不错的DSP扫盲知识,收了。感谢分享,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