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 移植

楼主(2012-10-29):
最近想把emwin出的gui移植到stm32上,lcd是ili9320 ,网上找了些关于移植的资料写的很简洁,不知道哪位大侠有关于移植的资料 求共享,尤其是接口函数的连接这块。先谢谢了

网友A(2013-03-03):
我也移植在找,可惜也是找不到好的说明。

网友B:
emWIN5.04版本以上就支持ili9320了。
除了编译好的库文件和头文件,还需要用到“GUIDRV_CompactColor_16.c”和“GUIDRV_CompactColor_16.h”两个文件,或者是"GUIDRV_FlexColor.c"和"GUIDRV_FlexColor.h"这两个文件,ili9320在这两种驱动包里都有。需要在多个文件里做一些设置,还需要根据ili9320的数据手册说明写几个小函数。这几个小函数一般都是几行代码吧,负责完成ili9320的读写操作,具体的代码还要看你的ili9320与STM32是怎么连接的(FSMC连接?GPIO模拟总线连接?)。

网友C:
emWIN 又不开源
折腾它干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