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购买请教?

楼主(2012-10-29):
大家好!由于项目需要,我们要购买一个蓄电池给我一体机供电,我们的一体机功耗10W,我们需要蓄电池给它个供电10个小时左右,电池是输出220V交流电,我们是做智能交通的,知道肯定有这样的产品,需要大家知道的,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电池是输出220V交流电?有没有搞错

网友B:
电池应该需要逆变器后才得到220V交流、给一体机供电吧?
那样的话就需要一个小型的逆变器,貌似难找。大的逆变器只输出10W的情况下效率比较低。
这样的蓄电池一般是12V的,假设逆变效率50%,那就需要20W的输出,也就是20/12=1.7A电流,此时若选择20Ah的就可以用10个多小时。

网友C:
1.最好是直接给直流电路部分供电
2.注意电瓶的工作温度范围和预期寿命。

网友D:
不知道你是做智能交通哪部分的,我们这边有做过车道收费一体机的便携设备,用的也是蓄电池,直接输出的话最多也就2个小时,后来加个逆变器,效果就好多了,至少能**6个小时,加个大容量蓄电池效果会更好。当时唯一的缺点就是确实不方便搬运!

楼主:
谢谢LS各位,我对蓄电池也不是很熟悉,我大概如何寻找合适的逆变器呢?除了网络海找以外,还有没有什么有效的途径呢

楼主:
对我有帮助的尽量给分,呵呵:lol

网友E:
给你的意见,10w 10小时 算100W 再算损耗,搞个12V铅酸电池20AH的够用了
至于说220V
楼主我想“这个智能交通”应该不是你做的,或者说你对这个原理不熟悉
正确的思路,应该把这个电池并入你的电路中,另外增加充电功能,形成完整的一体化系统。

网友F:
不是所有的终端都会加入DC供电端口, 不然就没有UPS的市场了. 我们公司还在旧办公室时, 我脚边就有一台UPS, 是为电话交换机准备的. 按说交换机厂家也"真够笨"的, 咋就不搞个12V端口, 用户自已加个蓄电池就行了. 实际上, 外加蓄电池更麻烦, 还要配个充电机.

楼主:
回复8L,现在一体机都是直流12V输入的,里面没有电池充电电路的,我们用这个蓄电池只是在外面长时间测试用的,产品使用的时候都是用开关电源供电。顺便问一下加逆变器为什么能延长使用时间,有谁有资料可以发给我一下,第一次做个伸手党。:P

楼主:
这个时候,TYW叔应该会出现,元芳,此事你咋看?

网友G:
电池电压不能总是保持在12V 而逆变器对转12V可以?

网友F:
回复8L,现在一体机都是直流12V输入的,里面没有电池充电电路的,我们用这个蓄电池只是在外面长时间测试用的,产品使用的时候都是用开关电源供电。顺便问一下加逆变器为什么能延长使用时间,有谁有资料可以发给我一 ...
引用 楼主:

如果设备所接受的最低输入直流电压比较高的话,是有这么个情况.

网友F:
你用可调直流电源给一体机供电,先测一下一体机的最低直流工作电压再说

网友H:
我认为按照5楼的说法应该是逆变器的输入范围比较宽,可以出稳定的220V交流,因此设备可以正常工作6小时;而直接用电池供电的话,当电池电压下降到一体机的输入欠压时就不工作了,所以只能**2小时。
加逆变器效率肯定低,不加电保虽然可以工作很久,但是会把电池放坏,电池很贵的!

网友F:
12V铅酸电池的充电终止电压是14.4V, 额定放电终止电压是10.8V, 考虑线损和保险丝压降,逆变器一般接受电压: 10.5-14.6V;而一体机如果按主板规范的话,接受电压是12+/-5%,别光只看CPU,DDR,还要看网卡和COM,这些都是要12V的,为了降低成本,网卡和COM的12V要直接取,就要限制所接受的输入电压,还好,外接电源盒都能满足+/-5%

网友F:
按照+/-5%的话,电池只能放到E-F之间,按照10.8V的话,可以放到G点,差距有多大,看10小时率的放充放电曲线就一目了然了. (截自铅酸蓄电池手册)

楼主:
感谢PowerAnts,我现在理解了,你的知识深度,严谨的态度督促晚辈也要多加学习

网友F:
客气了, 解答问题的同时, 也是在学习. 要不是你的贴子, 我还不知道网卡和COM口需要有12V,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也得感谢你 :handshake
16楼的说法只是一个猜测, 还请你测一下一体机的最低工作电压, 不然我晚上睡觉还会想这玩意儿对不对

网友I:
知道八十年代的RS232芯片需要正负12V电源,不过第一次听说网卡也要这个,孤陋寡闻了。

网友F:
我不懂英语,不知道Communication Network Riser译作网卡是不是弄错了

http://www.jb51.net/hardware/MotherBoard/31339.html

+12V除了CPU外,还提供给AGP、PCI、CNR(Communication Network Riser)。

另外,相信一体机上面还支持PCI,这个也要用12V,AGP虽然也要12V,但可能是不需要APG了